电子元器件推出多久算成熟产品呢?

楼主(2012-07-24):
之前设计了个板子,这两天回头看看电源模块可以优化下,新方案用了TI的一款11年11月推出的电源芯片,因为产品是要在汽车上用的,觉得这种芯片刚推出时间不长,是不是算不成熟的产品呢,毕竟要考虑安全方面的因素。所以想请教一下,一款电子元器件推出多久算成熟稳定可靠的呢?还望各位大大赐教

网友A:
     不是按时间的,主要看使用的量,量多了,一些概率性的问题就暴露的比较充分,已知的错误可以很容易避免,未知的则像定时炸弹一样,不知道何时爆发。
     电源芯片如果有100K的使用量,已经足够验证该芯片的可靠性了。最先使用的,有优势但也伴随着风险。如果是小企业,我们一般都会用推出来两年左右的产品,走得慢但走得稳,才会走的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按时间的,主要看使用的量,量多了,一些概率性的问题就暴露的比较充分,已知的错误可以很容易避免 ...

谢谢指导,小弟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按时间的,主要看使用的量,量多了,一些概率性的问题就暴露的比较充分,已知的错误可以很容易避免 ...

额,再请问一下,元器件的使用量除了直接咨询供应商还能通过什么渠道比较方便的了解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再请问一下,元器件的使用量除了直接咨询供应商还能通过什么渠道比较方便的了解到呢?

      除了供应商,可以上厂商的官网查看相关的信息,一般供应商的信息是要打折的,最重要的参考信息来自业内的,同行的消息最为可靠,你可以了解一下,哪家用了,询问的技巧就很讲究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供应商,可以上厂商的官网查看相关的信息,一般供应商的信息是要打折的,最重要的参考信息来自 ...

这时候就感觉业内的有同学什么的了解起来最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