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两天图,准备出gerber了,突然打不开了,求救啊

楼主(2012-07-24):
图基本画好了,想出gerber的时候貌似database 有点问题,想用好DBdoctor检查一下,问题就出现了,老是出现附件中的的错误,用PCB editor打开也出现同样的错误后,跳掉。国外网站上说是database的问题,但是一打开文件就跳掉,怎么用tools菜单下的database check啊。。。求救啊,要是在画一遍,时间就浪费了。。同时附上板子,版本16.2

125KHz receiver.rar

网友:
没见过这种错误

网友:
楼主的文件DB不了,同情

楼主:
    看来只能在画一遍了,用盗版伤不起啊,连个技术支持都没有

网友:
    打不开,DB 也不行。是不是画图过程电脑有意外断电的情况?

网友A:
    幫你試過了~~都無法開啟

网友:
    打不开档案

楼主:
    没有断电,导gerber的时候提示database什么来着的,没看清楚,软件就自动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幫你試過了~~都無法開啟

没有断电,导gerber的时候提示database什么来着的,没看清楚,软件就自动关闭了

网友A:
    路徑下~~有沒有*.SAV的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徑下~~有沒有*.SAV的檔案

就是没有备份文件,才很郁闷啊,autosave忘开了

网友:
    同情下,盗版真伤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备份文件,才很郁闷啊,autosave忘开了

      怎麼試~~都幫不到你~~Sorry
不過你該慶幸的是~~這張圖只花你兩天的時間,而不是二十天,那真的就是欲哭無淚
建議你~~
記得把備份的功能打開,每天下班前,把BRD做一下DB,出圖之前,多存幾個備份檔案
    以我的例子來說~~檔名從一開始的A1開始~~一直到結案,可能是Ax,直到出圖之後,才會開始清除檔案,留下最後的結案

网友:
做设计肯定要自己定期存档备份。不能一张板子画到底吧.....吃一堑长一智吧!同情

网友:
我15.5的,打不开。不过我觉得应该是有解决方法的。
不知道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可否用重新建个brd,导网表,再Z-COPY来解决问题呢?

网友:
中途没有存档确实是个悲剧
对楼主来说也确实值得庆幸,毕竟这只是一个小项目,但却有可能培养出一个好习惯

网友:
    和我 的情况有类似。我是打开程序就出现这个提示框,也即还没有打开某一个PCB就出错了,有网友叫我DB一下,我始终也是没法搞定,现在软件都打不开了(也是16.2版本,

网友:
    在开始菜单CANDENCE目录下,有个DBDOCTOR文件,可不打开文件执行

网友:
    使用D版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经常备份,备份,再备份!!!

网友:
    除了autosave外,自己也要养成另存的习惯。2天时间起码要存2~4个brd file吧。

网友:
    我做图每隔2-3小时大概会存一次,或是起身休息或喝口水时顺便存...
每次存後面就加数字..例如xxxx-1,xxxx-2....

网友:
    话说每隔几分钟都要另存为一下PCB。不管时间要求紧不紧;
画完每部分都要另存为一下PCB,不管这部分复杂还是难;
查分线画之前和画之后,加过孔前和加过孔后都要另存为下PCB(15.5版本);
    要不然。。。
    会很悲剧。。。

网友:
    备份是王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