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ALLEGRO16.3出GROBRO文件时没有板框??有文件,请高手看看。

楼主(2012-07-24):
出GROBRO我有把0线宽的线改成6MIL,但是有的层就是没外框线。求解

新建文件夹 (2).rar

楼主:
还没有人来看看呀,ASSY_B层也是没有板框,但ASSY_T则有。真的是奇怪呀!

网友A:
用的16.2,看不了你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16.2,看不了你的板子

我保存成16.2给你

楼主:
高手快来看看。。。。。

网友:
GROBRO是什么东西?

网友:
    我試了一下只要輸入寬度板框就會出現

不過樓主 SMT那一層有多餘的東西,要記得刪掉

网友:
    cline 都有走近 outline 不行吧

网友B:
    你的outline线宽为0,在CAM软件里看不见。
    出gerber时可以在这里设置下,给线宽为0的线指定宽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outline线宽为0,在CAM软件里看不见。
    出gerber时可以在这里设置下,给线宽为0的线指定宽度:

楼上正解,还有你的丝印什么的都要注意是不是0号线,如果是0号线,转出来的gerber都不显示

楼主:
    出GERBER时我是设了线宽的。以前的板也是这样做这样出,没问题,就这个板不行。今天在公司我用2DIL重做了板框,并指定线宽,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