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解决PCB等长处理产生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7-24):
处理一组等长线,其中一根线忘了处理,约比其它线短了591mil ,线宽为6mil ,铜厚为1OZ 。在调试过程中,想在这根未处理的线上加一个等效电阻去匹配其它的信号线,这个等效电阻的取值该如何计算。

网友:
一个并行数据转差分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没有可能吧。线长是没办法用阻抗补的啊,只能飞线补足长度吧

网友:
同意 3L, 线长匹配为了让信号传送延迟一致,貌似加个电阻 无法达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