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高手帮忙,还是关于违反元件间距规则的问题

楼主(2012-07-25):
还是关于altium的元件间距违反规则的问题,我的前一贴可能大家没看明白,这回说详细点吧。
每个人肯定都想把元件放的整整齐齐的,并且以最小规则约束间距靠紧,比如像下图,我设置的是0.2mm的元件间距,不是线间距。

首先说明这是0603的元件,我做的很规整,丝印线0.2mm,宽1.6mm,长3.2mm。可是我在ALTIUM放置元件的时候,发现以0.05mm的GRID移动时,竟然不能以最小元件间距0.2mm放置,就像下图,4个0.05mm的间距明明是0.2mm,可是报告说我违反了component clearance规则,这个在protel99SE里是完全没问题的。

还有更纳闷的事,下图也是4个0.05mm的GRID,可是却报告说间距是0.138mm

我查了半天才发现,选中上面的元件时其阴影超出了元件封装范围,见下图

所以这里确实要比0.2mm的元件间距要小,我就不明白了超出的阴影范围哪来的,还有我的两个电阻没有这个阴影,可为什么还是报错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顶层,底层的元件放一起也会说违反元件间距约束

请AD高手帮帮我,非常感激

网友A:
你把你选的那个Infinite选项勾选成Specified试试....

网友:
其实想要在在布局的时候把器件摆放的美观没有必要这样...你这样设置器件间距规则是自寻烦恼...你可以将这个规则关闭...布局的时候使用15mil以上的grid进行大致布局...关于容阻的摆放就可以用5mil-10mil的grid就行了....也许是我的个人习惯...我都是这样布局的...器件间距规则我从来不开的....

网友B:
这个问题就清楚了嘛,其实元件的间距根本不是以元件的丝印来决定的,LZ大概只用AD和protel,所以对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楚

如果你用PADS和ALLEGRO的话你就知道了,我拿ALLEGRO封装制作给你说明:

在ALLEGRO制作元件封装的时候,通常CLASS有个Package Geometry项目
下面SUBCLASS有个Place_Bound_Top,而在这个想添加Bound_Top为的就是来定元件的占地区域
这个区域一般都要比元件的最外边框要大一点点(当时是根据设计者来的)

在AD中,简化了这些概念而已,其实元件默认的Bound还是有的,只是一般我们不去设计,在封装向导的最后几步,有几个项目,我们一般是直接按默认的点,我也没仔细去研究,其中好像就有元件的外形大小设置,下图是我从AD封装向导截来的

我说了这么多希望你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选的那个Infinite选项勾选成Specified试试....

这个是设置垂直间距模式:无限间距模式和指定间距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设置垂直间距模式:无限间距模式和指定间距模式

他不是说有些器件分别摆放在TOP和BOTTOM层也会报错么...好像是把这个设置更改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就清楚了嘛,其实元件的间距根本不是以元件的丝印来决定的,LZ大概只用AD和protel,所以对这个概念 ...

还是不明白,因为我把那个器件封装重画了一下,原来一条直线是好几条线接起来的,改成一整条线了,其阴影范围不会超出丝印线,但是这样违反元件间距的提示依然存在,而且图上两个电阻上下摆放是绿的,但是左右摆放,也是0.2mm的间距就没有问题,不要说我太较真,只是我认为PROTEL99能做到的ALTIUM肯定可以,但事实不是这样。

网友:
方便的话就把你PCB传上来吧...大家一起研究下...

网友:
还有丝印与焊盘等的间距呀,一般情况建议关闭丝印间距检查, 靠目测是最好的检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 不要说我太较真,只是我认为PROTEL99能做到的ALTIUM肯定可以,但事实不是这样...

99se能做到的AD基本都能做到,AD能做到的99不能做到(最基本的如 效率的提高),

你当前的这个现象和你个人操作不当有关,建议带附件提问(这都是简单问题最基本的发问前提),建议楼主在

网上找 提问的艺术、提问的智慧 ...

已收录到帖子:
【给初学】答非所问 杂乱汇总贴 “ 鱼 渔 ”
http://forum.pcbbbs.com/forum.ph ... 8&fromuid=63313
这个帖子中有篇类似的提问,你可顺便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99se能做到的AD基本都能做到,AD能做到的99不能做到(最基本的如 效率的提高),

你当前的这个现象和你 ...

朋友你是PCB,论坛protel版块的版主啊?以前我也注,册过们后来发现人气不行我没上过了

刚刚看了,好像又改版了是吧?改版后看着挺不错啊

网友:
建议关掉此规则!没多大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是PCB,论坛protel版块的版主啊?以前我也注,册过们后来发现人气不行我没上过了

刚刚看了,好像 ...

人气是相对的,eda365/pcbbbs(还有其它好论坛)里都有很好的经典帖子供大家搜索学习(现在把它俩等同做内容链接),
新手碰到的问题大多都有答案在里面,
可惜现在的新手多只会重新“呐喊”询问,好像只有他是第一个发问的初学者,却耐不下心来自己翻看旧帖

无意被抬上实习位置,软件操作多是之前的零星记忆,回复多只是起到 提示作用 做操作参考
既然不是专业人士,就整理些对初学者认为有用的帖子整理(也就这点个人能力),专业方面的知识还是要由专业人士来答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人气是相对的,eda365/pcbbbs(还有其它好论坛)里都有很好的经典帖子供大家搜索学习(现在把它俩等同做 ...

PCB BBS有个超级恶心的地方——很多帖子回复才可以浏览,这个我最反感了这个

我一般在21,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 BBS有个超级恶心的地方——很多帖子回复才可以浏览,这个我最反感了这个

我一般在21,IC

这个超级恶心的地方  应该是发帖人所为,怪不得论坛的(或者是否可让论坛取消这种用户权限)。

感触雷同,所有很少发这种需要回复才能查看的帖子...

蹄子:看看这个帖子:
AD中关于如何设置文件的打印(PDF)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06&fromuid=4169
“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

网友:
零件自身所带的PACKAGE GEOMETRY/ PLACE_BOUND层你重新修改或是删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