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一个项目下面怎样设计几个pcb文件?

楼主(2012-07-25):
就是说开发一个电子产品有几个模块组成,每个模块电路相对独立需要多个pcb,altium Designer 怎样在一个项目下面设计几个pcb文件???

网友A:
又击project   add new PC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击project   add new PCB

或者
右击project,Add existing to project,添加已存在的PCB的工程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或者
右击project,Add existing to project,添加已存在的PCB的工程中。

大家可能都没有完全理解“项目”与“项目”的区别。

作为一个产品项目,可能有很多板。。。。。 我们暂时称之为 “项目_产品A”
于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文件夹(目录) 为“项目_产品A”

现在假设改项目有5块pcb 板,分别为PCBA,PCBB,PCBC,,,
于是,我们可以在“项目_产品A”目录下,在建立 5个子目录,PCBA,PCBB,PCBC,,,

好了,现在我们在AD软件新建5个“项目”,我们起项目名分别为“项目_产品A_PCBA“,项目_产品A_PCBB, 项目_产品A_PCBC,,,,,,,

然后,, 大家有什么问题,继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家可能都没有完全理解“项目”与“项目”的区别。

作为一个产品项目,可能有很多板。。。。。 我们暂 ...

在一个工程名下建多个PCB,我怕在原理图导入PCB时会有歧义。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项目建在一个workspace里面
                               项目下再建立多个工程,每个工程对应一份SCH和一块PCB板
不知道这样理解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一个工程名下建多个PCB,我怕在原理图导入PCB时会有歧义。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项目建在一个worksp ...

workspace 与项目完全不同的含义。

workspace 在AD 可以理解为一种个人工作习惯配置,
如,我要设计MID 时候,经常打开一些MID sch pcb 来参考,存一个 workspace_MID.DsnWrk, 下次打开这个workspace_MID.DsnWrk, 这些MID sch pcb 来参考都一起在左边Project 列表里显示出来;;;

如,我要设计手机 时候,经常打开一些mobile sch pcb 来参考,存一个 workspace_mobile.DsnWrk, 下次打开这个workspace_mobile.DsnWrk, 这些mobile sch pcb 来参考都一起在左边Project 列表里显示出来;;;

如,我要设计主板 时候,经常打开一些PC sch pcb 来参考,存一个 workspace_PC.DsnWrk, 下次打开这个workspace_PC.DsnWrk, 这些PC sch pcb 来参考都一起在左边Project 列表里显示出来;;;

AD 左边的Project 是一个面板。

一个工程(项目,或Project)里,只能有一个pcb!!! 当然,你要硬把其他与这个工程里sch 都完全无关的pcb拉进来,也没有人可以枪毙你!

网友(点评):
很多系统性的产品,是不得不分成N个PCB来完成电路载体的,原理图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如何有效的达成目的,而PCB却是这个原理图达成目的的载体,

网友:
文档结构的认识问题,附件文档可帮助理解
设计工作区_ The Altium
 Project的管理_The Altium
XX项目.rar (53.42 KB, 下载次数: 45) 打开里面的XX项目.DsnWrk

•You can think of a Workspace as a set of projects.
•我们可以认为工作区就是一系列的工程。

网友:
    建立project 將電路圖一一建立 也就是說pcb 只有一個檔案 它會自動分成room區塊 在同一片pcb上不會互相干擾 連接部分 會有鼠線出現 核對 也不會出錯 也方便
    pin 對pin 也就是 a pcb pin 對應 b pcb pin 名稱要一致 一免不好核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