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allegro大十字光标拖尾问题

楼主(2012-07-25):
在命令栏输入以下命令:
set infinite_cursor_bug_nt
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你这个治标不治本,重启后就没了,看看以前的老贴吧,那个才是治本的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9168-1-3.html

网友:
其实我觉得设置环境变量
infinite_cursor_bug_nt
值为1
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
算了吧,,在WINDOWS7下用得很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