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差分布线

楼主(2012-07-25):
差分布线时在底部显示的指示条中的DPTol 正负的数字和黄色,绿色各代表什么意思?希望各位给点解释。先谢谢了!

网友A:
两条差分线要等长。不等长就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条差分线要等长。不等长就是那样

多谢了,

网友B:
差分线设置的等长有个范围,-表示线长距范围底限差多长,+表示线长超出范围底限多长,绿色代表线长在设置的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线设置的等长有个范围,-表示线长距范围底限差多长,+表示线长超出范围底限多长,绿色代表线长在设置的 ...

先谢过了,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清楚。黄色分正负,绿色也分正负。您刚才解释的应该是绿色的吧,那黄色的正负是代表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谢过了,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清楚。黄色分正负,绿色也分正负。您刚才解释的应该是绿色的吧,那黄色的正负 ...

黄色应该是差分线还没连接上,显示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色应该是差分线还没连接上,显示的颜色

应该不是的,差分线没有连上有时也显示绿色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的,差分线没有连上有时也显示绿色的。

没有连上时,只要两根线长在控制范围内显示绿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连上时,只要两根线长在控制范围内显示绿色的

黄色就是没有在控制范围之内,我就是搞不明白前面的正负数字代表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黄色就是没有在控制范围之内,我就是搞不明白前面的正负数字代表什么?

正负就是两根线在控制范围之内的差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负就是两根线在控制范围之内的差距啊

请教,如果指示条是绿色“+,—”数字代表什么;如果是黄色“+,-”的数字又代表什么呢?这里我真是搞不清楚。麻烦您解释解释。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如果指示条是绿色“+,—”数字代表什么;如果是黄色“+,-”的数字又代表什么呢?这里我真是搞不清 ...

假设一对差分线,设置一规则控制在+/-5mil,当变绿色是,表示已控制在范围内,出现正负表示在合理的范围内了,比如出现+2,表示这根线比另一根长2mil,反之一样;如果出现黄色,表示超出+/-5mil的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设一对差分线,设置一规则控制在+/-5mil,当变绿色是,表示已控制在范围内,出现正负表示在合理的范围内 ...

原来是这样啊,非常感谢您的耐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