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rary-零件编辑

楼主(2012-07-25):
请问各位,关于图中红框处,在建立完零件时,发现两边顺序没有一致,会影响到什么吗?谢谢~

网友A:
这个是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的引脚对应关系。如果你需要一致的,而这里设定的不一致当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的引脚对应关系。如果你需要一致的,而这里设定的不一致当然不行。

不太清楚您的意思,可以举更具体的例子吗?谢谢您了

楼主:
想再请问一下,为何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网友:
要做一个完整的封装不但要绘制出封装图形,还需要指定好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的对应关系,并将他们的引脚对应关系也指定出来。
引脚对应关系就是你的图中的。一一对应,或按某种方式对应都可以,只要你需要。
没什么现成的例子,非一一对应的封装不常用。

网友:
number是pin对应PCB的,seq是原理图中元件加PIN是的顺序号。原则上两个是要一致的,不过好像不一致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转网络用Number的。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