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侠写个我CLINE画的SHIELDING,转成DXF档

楼主(2012-07-25):
求各位大侠写个我CLINE画的SHIELDING,转成DXF。因为最近做案子要先开个SHIELDING自己要先画个Shielding才好PLACEMENT.

网友A:
你的思路有问题
正常的做法
首先新建一个dxf_top层的subclass在board geometry
然后在dxf_top层画line而不是cline的shielding case
最后export dxf格式的时候把dxf_top这层选上就可以了
不需要用到任何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思路有问题
正常的做法
首先新建一个dxf_top层的subclass在board geometry

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吧,你说的就没有明白我要做什么。我是说我要开个的新的Shielding,但是这个Shielding Case零件库里没有所以机构无法给出一个具体的DXF,现在就是要根据我自己用Clineg的画的Shielding转化成DXF在BRD档里,我不要导出来的。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