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是不是没有芯片模型不能仿真?

楼主(2012-07-25):
刚开始接触allegro的仿真。拿之前画过的电路板实验。
由于没有芯片的模型,我只是自动设置了一下无源元件的模型。
启动SigXplorer后点击芯片引脚的TRISTATE弹不出激励设置对话框。
我想我问的是是不是芯片要有模型才能够进行仿真。我其实只是想看看我布线上的波形影响。

网友A:
如果要准确的看信号波形的话,就必须要有准确的模型,如果你只是想要看看传输线带来的波形变化,没有模型的情况下可根据芯片的datasheet的输入输出参数,自己建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做下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准确的看信号波形的话,就必须要有准确的模型,如果你只是想要看看传输线带来的波形变化,没有模型的情况 ...

哦,谢谢了

网友B(2016-09-12):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准确的看信号波形的话,就必须要有准确的模型,如果你只是想要看看传输线带来的波形变化,没有模型的情 ...

您好,您说的自己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使用什么工具建立呢,我也遇到了没有元件模型没法仿真的问题。

网友C(2016-11-11):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说的自己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使用什么工具建立呢,我也遇到了没有元件模型没法仿真的问题。

您好,可不可以理解为:在仿真时,把激励源信号设成元件datasheet中描述的信号,频率、幅度、占空比都按datasheet设置

网友(2017-03-23):
引用 网友C:
您好,可不可以理解为:在仿真时,把激励源信号设成元件datasheet中描述的信号,频率、幅度、占空比都按d ...

你们用什么软件仿真的? 用ADS搭通道可以用设置理想源激励

网友(2018-05-07):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准确的看信号波形的话,就必须要有准确的模型,如果你只是想要看看传输线带来的波形变化,没有模型的情 ...

您好,请教下:如何根据输入输出参数建立差分信号TX和RX的简易模型?主要看哪些输入、输出参数呢?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求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