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确认的问题

楼主(2012-07-25):
工程确认都确认些什么啊,哪些内容

网友:
不同板子会有不同的工程问题,比如:孔径大小,阻抗控制,料号确认,等等,只有制作过程中存在疑虑的部分,板厂都会提出工程问题来确认。

Q1        如附件:貴司阻抗圖片中show出的bot層90ohm阻抗管控的阻抗線,其中附件所示處上下線距不一致,現我司建議依線寬/線距/間距=10/5/5mil管控bot層90ohm阻抗,線距不符處忽略管控,請確認是否ok?                Q1
        [            ] OK, Follow Tripod's suggestion
        [            ] NO, ____________________
Q2        如附件:貴司outline中有両顆35.4*70.9mil  npth slot孔未標注公差,請確認槽寬依"35.4+/-3mil",槽長依"70.9+/-4mil"管控,是否ok?                Q2
        as
        [            ] NO, ____________________
Q3        如附件:貴司gerber中smd pad距成型較近,為防止成品露銅,我司建議依成型單邊8mil避銅製作,請確認是否ok?                Q3
        [            ] OK, Follow Tripod's suggestion
        [            ] NO, ____________________
Q4        如附件:貴司gerber中防焊開窗touch銅面,為了防止成品銅面裸露,我司建議套開銅面製作,請確認是否ok?                Q4
        [            ] OK, Follow Tripod's suggestion
        [            ] NO, ____________________
Q5        如附件:貴司gerber中119mil  NPTH孔與10mil via孔孔距較近(僅10mil),為滿足貴司成品孔徑要求,工作稿加大選鑽后,孔距僅7.6mil,為防止露銅,建議將10mil via孔移動製作(移孔3.5mil),不影響貴司網羅,請確認是否ok?                Q5
        [            ] OK, Follow Tripod's suggestion
        [            ] NO, ____________________
Q6        "為避免相同問題重複確認,此料號後續版本若有相同工程問題,我司建議follow此次貴司回覆製作,不再進行工程確認是否ok?(不同問題我司會再次提出)
"
        [            ] OK, Follow Tripod's suggestion
        [            ] NO, 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
    靠。。二楼是我们厂啊。。。我们就有事没事给你们找点问题让你们回答,嘎嘎。。。。。哥Tripo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