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可以像AD那样在Layout里面可以进行元器件自动编号吗?

楼主(2012-07-25):
如题:pads 在layout时可不可以对元器件像AD那样按一定的顺序自动编号,然后在原理图里面自动更新。

网友A:
是可以的,在ECO模式下,就可以自动排元件位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的,在ECO模式下,就可以自动排元件位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