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走线

楼主(2012-07-25):
差分布线时底部的指示条中黄色和绿色的“+,—”的数字各代表什么?高手给点解释?谢谢!

网友:
就是多了  小了...    两根的差值是10MIL的话  那么正负两边的负差值不得大于10MIL

网友:
这是因为被设置了红绿灯,走线的时候,可以不管,方便绕线做到等长
可是红绿灯是怎么设的,我就不懂了
懂得来说一下

网友A:
绿色说明这差分线的等长误差是在设置的范围内,红色就说明这差分线不等长了···+、-分别说明少了,多了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说明这差分线的等长误差是在设置的范围内,红色就说明这差分线不等长了···+、-分别说明少了,多了的 ...

多谢了,那黄色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