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电阻跨平面

楼主(2012-07-25):
跨SLOT的问题,我想如果一个导线上有串联电阻,让电阻跨平面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

1:画好3个线,如下图 1个线直接跨平面,一个经过电阻跨SLOT,  一个经过电阻后线再跨SLOT

2:看看S参数如何:电阻跨平面的话,5G,7G的地方要好很多。

3:看TDR,阻抗变换比线跨平面要好很多。

4:看TDT,效果不是很明显,电阻跨平面,后面的振铃会小些。

网友:
请问楼主用什么软件看的TDT呢 siwave吗?

网友:
这个仿真很直观,加个电阻有利于信号的回流,阻抗的连续性

网友:
    TDT是怎么设置后出来的呢?一般就弄出TDR 在time里面

网友:
    加个电阻使振铃变小是阻抗匹配达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