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在地层分割处的缝隙如何影响上层走线

楼主(2012-07-25):
都说信号线不能经过地平面分割处,今天做了一个背板,数据总线有部分经过了5VGND和24VGND的分割线,背板上还没插信号输入板,采集板就采集到信号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有没有知道详细原理的,求助~~~

楼主:
没人回答么??我把24VGND跟5VGND短接了 现象就消失了 但是不明白为什么 求助啊~~~~~~

楼主:
求解答啊 求解答~~~~

网友A:
2个数字没有接到一起?理论上地都是i要接到一起的,不管是单点还是多点这类方式。

网友:
坐等高手来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数字没有接到一起?理论上地都是i要接到一起的,不管是单点还是多点这类方式。

关于多点还是单点也不太理解 我的地一般都是用电容 或 零Ω电阻相连的,这就属于单点吧?那多处用电阻相连就是多点连接么?电路板上只要出现的地都要连接到一起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多点还是单点也不太理解 我的地一般都是用电容 或 零Ω电阻相连的,这就属于单点吧?那多处用电阻相连 ...

我觉得应该这么考虑,板子有一个基准地,所以其它类型的地通过电容或电阻与之相连

网友B(2012-08-27):
6楼说的是多点连接,不是单点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6楼说的是多点连接,不是单点连接

混乱了~~单点是指所有的地都在一个点相连么?(物理连接上也必须在一个点?)多点呢?

楼主:
其实还是不太明确它到底是怎么影响的~~~

网友:
两个地是必须连到一起的,不管是单点还是多点。
由于信号线进过两个的空隙,由于参考平面不同,产生阻抗跳变引起的。

网友:
一般信号不跨地分割的,如果跨了加磁珠,0Ω电阻,作为桥连。 高速的信号都需要参考地回流的。跨分割了,回流路径被割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