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AS DRC 设置

楼主(2012-07-25):
为什么在pads9.4.1中设置了trace到pad的间距为10mil但是实际走线的时候间距却在8mil多一点的样子,请教各位为什么?该怎么设置才可以用!on-line Drc是开着的!!!

网友A:
没用过9.4的呢,你看是不是你有的网络单独设了间距的或者是在ROUTER里面有的网络设置过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9.4的呢,你看是不是你有的网络单独设了间距的或者是在ROUTER里面有的网络设置过间距

谢谢!问题是在layout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