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 logic运行一段时间变慢,关闭在打开之后又正常

楼主(2012-07-25):
如题,在pads logic运行中,打开一个项目图纸修改或者查看一段时间后再对图纸进行操作(缩小放大复制粘贴选取等)就会变得很慢尤其是缩小放大图纸,就像电脑卡了一样,很长时间才相应,关掉logic后再打开又会变得很快。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有遇到过, 你是用什么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遇到过, 你是用什么版本的?

PADS9.3的,你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B:
是字体的问题吧!用PADS自带的就不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PADS9.3的,你怎么解决的啊???

我也发现是字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字体的问题吧!用PADS自带的就不会

我就是按照安装手册指导的安装的,没有重新添加字库之类的,请教您具体怎么操作,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现是字体原因.

现在您还有变慢的问题吗?请问您是怎么操作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您还有变慢的问题吗?请问您是怎么操作的,谢谢~

将原理图的字体设置为默认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