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指点一下隔层参考控制阻抗时应该都注意一些什么

楼主(2012-07-25):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隔层参考控制阻抗时应该都注意一些什么,比如L1要控制50欧姆的阻抗线,现要参考L3层,那么L1层走线正下方的L2层应该挖空吧,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挖空的范围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
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参考L3而不是L2

楼主:
为了提高走线宽度而更容易控制阻抗,还可以减小寄生电容的影响

网友:
L2向外挖出两倍线宽即可

楼主:
那是不是在表层L1,地距离阻抗控制的走线至少也要1倍线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