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2-07-25):
各位前辈:
    我在我的电脑上同时安装cadence 15.7和16.3的版本,安装好后,发现在15.7版本里面建物理库的时候无法调用pad  总是提示No padstack specified!   请教各位怎么解决  不甚感激 谢谢!!!

网友A:
是否设置了库路径?
是否建了焊盘?

16.3的都正常?

网友B:
15.7版本正常流程建不了,可以通过修改而创建新库

网友:
可能是因为版本导致的库不识别 建议还是用俩库比较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设置了库路径?
是否建了焊盘?

已经设置了路径  建了焊盘   16.3能正常调用  就是15.7不能用   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7版本正常流程建不了,可以通过修改而创建新库

试过了   还是不能调用焊盘   请教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设置了路径  建了焊盘   16.3能正常调用  就是15.7不能用   请教

有没有试过单独装15.7时正常否?
15.7的安装是用nolic越狱的还是keygen越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