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出GERBER问题??

楼主(2012-07-25):
每画一个板都要去设置层。很麻烦又易出错,allegro有没有像pads一样的方法,把不同层的GERBER保存起,下次画新板时只要导入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出GERBER就方更了。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上来说说。谢谢!!!

网友:
    貌似可以录制。。。。。。自己看看资料了。。

网友:
    可以在第一次设置的时候,record成一个script文件,下次直接replay这个script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导入导出参数

网友A:
    Gerber out时,你选中所有的层,然后右击 选择 save all checked 就可以保存了,以后再导入就可以

网友:
    找个skill 论坛里面有

网友:
    我找到一个。不过我是16.3装上去有点问题。正在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rber out时,你选中所有的层,然后右击 选择 save all checked 就可以保存了,以后再导入就可以

    试了你的方法,确实可行,谢谢!!谢谢所有热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rber out时,你选中所有的层,然后右击 选择 save all checked 就可以保存了,以后再导入就可以

    你好!上次你回答了我关于GERBER样式重利用的问题让我受益良多,但在操作过程中又出现了新问题,就是输出了一个样式后,有的板导入时发现零线宽的默认线宽变了,有的板变大了。有的板变小,比如我设的零线宽默认线宽是6MIL,但有的板就会变成60MIL,而有的板则变成0.6MIL。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上来问问你,再次求教。非常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上次你回答了我关于GERBER样式重利用的问题让我受益良多,但在操作过程中又出现了新问题,就是输出 ...

    这里我一直都怀疑是cadence的一个bug,所以导入后我都是每一层重新选,重新输入下undefined line width。
    这个不是导入的问题,平时我出gerber也是这样操作的,要不然就可能出现你说的问题。

你就当作它是一个bug对待吧,不过你改了一次后,后面就不用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我一直都怀疑是cadence的一个bug,所以导入后我都是每一层重新选,重新输入下undefined line width。 ...

    了解,再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我一直都怀疑是cadence的一个bug,所以导入后我都是每一层重新选,重新输入下undefined line width。 ...

    你好!这个问题不是BUG,我反复试验后发现是精度问题,不同的板如果小数点不一样就会出问题。呵呵!再次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为何不设定不同叠层的模板,下次使用时只要修改模板的名称即可

网友:
    关于这问题我觉得可以这样解决:allegro16.5  file---export ---parameters。。。------然后选择 artwork
以后导入就可以了哦
导入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设定不同叠层的模板,下次使用时只要修改模板的名称即可

    我就是这们导出些常用的模板,下次直接导入的。
       楼上的方法没尝试过,改天验证下。  哈哈

网友:
我的意思是,把各种叠层的参数及gerber film都设定好保存成*.brd。下次就以*.brd为模版开始设计。类似附加的做法。

网友:
我也有设定叠层的及gerber film的skill。 你有兴趣可私下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