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片的添加

楼主(2012-07-25):
怎么为多个元件加一个大的散热片!

网友A:
一般在发热量比较大的BGA,大功率三极管等才加散热片,且用硅胶粘或者螺丝固定一起,注意一定要固定在一起,因为是通过热传导方式散热的,你的多个元件指的是什么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发热量比较大的BGA,大功率三极管等才加散热片,且用硅胶粘或者螺丝固定一起,注意一定要固定在一起, ...

大功率场效应管 三级管 开关电源集成

楼主:
散热焊盘

网友:
加散热片,怎么加,等散热技术,如有兴趣可以跟小弟切磋,根据具体的情况和需要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