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板上的线“裸露”出来

楼主(2012-07-25):
大家好 请问如何将一个焊盘到另一个焊盘之间的线“裸露”就是不用任何将其包裹,

楼主:
我点击了线的属性 ,设置为Bottom past之后  ,出现网络不连接的状态 ,请问这是这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点击了线的属性 ,设置为Bottom past之后  ,出现网络不连接的状态 ,请问这是这么回事

选中 想裸露的 线,  先 copy 下来!,
然后把 这些线 变成 top solder (top ==>top solder)或者 bottom solder (bottom ==> bottom solder)
最后,paste 原来的线回来, 注意! 参考点不要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 想裸露的 线,  先 copy 下来!,
然后把 这些线 变成 top solder (top ==>top solder)或者 bott ...

谢谢你啊   我照你的方法做了  为什么属性还是bottom layer呢

网友(点评):
线 是top 的话,就要 加一条 TOP SOLDER, 线是Bottom 的话,就要 加一条 Bottom SOL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 想裸露的 线,  先 copy 下来!,
然后把 这些线 变成 top solder (top ==>top solder)或者 bott ...

哦  我明白了  是不是这样的  画出裸露的线出来  一条是top solder 还有一条就是top layer 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点评):
不是! Solder ,正确的理解,就是 “绿油非” 有 Solder 的地方, 就没有绿油,就会裸露 下面的东西出来

网友B:
其实问题很简单明白每一层的作用就好了...想要露铜一般也就是叫阻焊开窗..通俗点叫开天窗...就是在需要露铜的地方相应的Solder层画铜皮就行了...

网友C:
就是你要裸露的那条线里面必须是两条线,一条信号线XX layer ,还有一条是XX solder两条重合在一起的,这样做出来的就是线被裸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你要裸露的那条线里面必须是两条线,一条信号线XX layer ,还有一条是XX solder两条重合在一起的,这样 ...

恩 谢谢  那为什么在solder的时候这条线不能设置网络跟这条线的网络相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问题很简单明白每一层的作用就好了...想要露铜一般也就是叫阻焊开窗..通俗点叫开天窗...就是在需要露铜 ...

恩 谢谢 我明白了

网友:
solder属性打开,俗称阻焊开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谢谢  那为什么在solder的时候这条线不能设置网络跟这条线的网络相连呢

solder层的铜皮不需要进行网络设置...因为如果你的solder层的铜皮和几条信号线都有重合部分..这样就会形成短路.....至于相连..同样的..你的某条信号线需要露铜.那你只要在solder层将这条信号线在重复画一次就好了...一定要和以前的信号线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der层的铜皮不需要进行网络设置...因为如果你的solder层的铜皮和几条信号线都有重合部分..这样就会形成 ...

非常谢谢,我现在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