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做开关时出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7-26):
上图中MOS管用以做一个5V的开关,低电平就输出5V高电平就断开5V电源,原理上好像没错,但是一直是导通,没有开关效果,请问高手指点下!!(G极来控制的高电平为3.3V)

网友:
    先确定两个问题:1、PMOS的体二极管的方向;2、控制电压变化范围

网友:
    关断条件达不到, 开关取决于Vgs。3.3V怎么关的掉?

网友:
    LS 说的对!!!VGS 达不到关的要求!!!

网友:
    1、你的MOS管本身就已经接反了,肯定是导通的,去网上杳一下MOS管的规格书就知道了;
2、一般控制电压比导通电压低的时候,最好是加三极管反向来控制而不要直接用I/O口;

网友:
    P-MOSFET接反了,把D和S颠倒一下,现在这样的话,5V电直接通过体二极管过去了,和你G级电压没有任何关系。
    不过,你的DO口输出电压只有3.3V,就算把MOSFET反过来了,也无法实现断开的功能,因为SG压差还是高于开启电压,除非把DO口的输出电压提高至5V

网友:
    如果你的DO可以配置成OD的话,直接10K上拉到5V就行了

网友:
    呵呵,漏极、源极接反了

网友:
    漏极和源极接法还有讲究么?
    谢谢指教·

网友:
    PMOS输入接S,输出接D,NMOS则相反

网友:
    PMOS接上啦

网友:
    前面最好加个三极管控制

网友:
    是VGS来控制的,你现在的电路GS之间的电压是多少啊?先看看mosfet的规格书吧。

网友:
我觉得控制没什么问题,是S和D之间接反了,因为在SD间有一个二极管,你现在是正向通的

网友: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低电平关断,高电平导通,怎么可能一直导通了~

网友:
直接用电阻上来都会有瞬间的导通,用电容,瞬间上拉到VIN的电位,Body Diode接反就白搭。

网友:
要加三极管控制,只要你的控制电压低于输入电  压,你无法截子。除非加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