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配置和修改ORCAD capture CIS里的图纸大小?

楼主(2012-07-26):
我这有几个标准的图纸格式,但是不知道怎么配置,还有配置好后,在capture CIS 中怎么选用自己配置的图纸???  谢谢

网友A:
page界面下,options>>schematic page properties>>page size针对目前纸张大小设定。里面有可以自己选择的框框供你选择。
            options>>design template>>page size针对下一个纸张设定的,不改变现有的纸张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ge界面下,options>>schematic page properties>>page size针对目前纸张大小设定。里面有可以自己选择的框 ...

    谢谢你的回答,这个答案是在已经配置好后直接调用的,我的意思是我有我们公司的标准图纸文件,怎么在软件中使用。昨天请教一个高手给解决了,不过还得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A:
    里面不是有個自己可以輸入大小的一栏么
还有别的什么方法吗?
    求指教啊 我也刚接触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不是有個自己可以輸入大小的一栏么
还有别的什么方法吗?
求指教啊 我也刚接触这个软件。

    你想问啥啊?没领会。。。

网友:
    我是說options>>schematic page properties>>page size頁面有一個custom栏目啊,手动输入页面的大小。把公司的纸张大小数值填进去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