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被router的一个问题困扰,求解!

楼主(2012-07-26):
在使用router布线时,总会用到stretch这个工具,可是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要我关闭文件,点OK后就没有了,或者是使用这个工具过程中文件没有响应不得不关闭,最终只能在安装盘下找备份的文件,这类文件一般是自己设置的时间,比如我设置3分钟保存一次,可问题在于这3分钟之后我刚好又做了一些调整,这样一来有些地方得重新来过,请问各位,能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么?

网友:
把你的文件数据修复一下

网友:
的确是有这个问题,不知哪个高手能告诉我们原因呢!

网友A:
新手发问,有layer了,为什么又出router,各自什么时候用呢。太菜了呵呵。

网友:
LZ,可以尝试的是把你现在的文件export,然后新建一个文件再打开。我之前用9.3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选择某一条线,只要以继续走线就会立马显示错误,然后提示要关掉。我export后就OK了,希望能解决你遇到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发问,有layer了,为什么又出router,各自什么时候用呢。太菜了呵呵。

那是layout不是layer,layout主要用于布局覆铜及规则设置,drc和修修改改之类的

router主要就是两个字—“布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layout不是layer,layout主要用于布局覆铜及规则设置,drc和修修改改之类的

router主要就是两个字 ...

哦,谢谢。我猜也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layout也能布线啊。
这样router肯定在布线上有比layout功能强大地方。你会画4层板吗,求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谢谢。我猜也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layout也能布线啊。
这样router肯定在布线上有比layout功能强 ...

等你用了router你就知道他的强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谢谢。我猜也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layout也能布线啊。
这样router肯定在布线上有比layout功能强 ...

layout中F2 F3都能走线,但是走线功能没router强,比方说推挤、 差分线之类的,走线还是建议用ROUTER

4层板一般是中间电源平面和地平面,从某些方面来说,比双面板走线更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ayout中F2 F3都能走线,但是走线功能没router强,比方说推挤、 差分线之类的,走线还是建议用ROUTER

...

感谢,受教了哈哈。
1我可以这样理解吗,选择4层板主要原因是走线简单。换句话就是我怎么选择做2还是4层板呢。
2还想问一下元件布局上有什么技巧呢。
3我看到有的pcb在sop封装的两个引脚之间走线,sop脚间距是50mil,而线宽是8mil,可以这样做吗

谢谢赐教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你用了router你就知道他的强大了

哈哈,layout都不会呢。
是不是一个pcb先用layout布局,再用router布线呢,最后再layout检测,出gerber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受教了哈哈。
1我可以这样理解吗,选择4层板主要原因是走线简单。换句话就是我怎么选择做2还是4层 ...

1、你理解错了,你要知道4层板的制版费 用比双面板要高很多,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还是会用双面板

因为4层板几乎不用走电源线和地线(直接打孔连到内层),所以四层板走线要方便点,但是还是要看板子的

2、布局的话你是新人建议你按功能模块布局就可以了,以后再多学学布局的讲究

3、脚间距50MIL,走线8MIL,一遍可留21mil,这个距离已经很大的,如果SOP器件或者走线不是什么特别情况的话,是没问题的。

给我评分,我差100+分到四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你理解错了,你要知道4层板的制版费 用比双面板要高很多,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还是会用双面板

因为4层 ...

咋平啊,不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咋平啊,不会啊

是右边的评分  不是点评   哈哈  我服了你了  小高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你理解错了,你要知道4层板的制版费 用比双面板要高很多,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还是会用双面板

因为4层 ...

1第一个明白了。
2你说的功能模块就是电路图上的功能呗
3那个50mil是snap to center测出来的,我想测量边的距离,但是不会用,我估计两个边缘也就20mil吧,这样也没问题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第一个明白了。
2你说的功能模块就是电路图上的功能呗
3那个50mil是snap to center测出来的,我想测量 ...

PADS  router,有center功能,会自动把走线从两个脚的最中间走,AD10目前都不可以,这下知道router的强大了吧?
不急不急 慢慢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右边的评分  不是点评   哈哈  我服了你了  小高人

呵呵,还有啊你说的方便走线,直接打过孔就能连接到gnd或者电源。但是要打什么样的孔啊。最好能有图呵呵,咋样设置各个孔,放错了板子不就废了嘛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还有啊你说的方便走线,直接打过孔就能连接到gnd或者电源。但是要打什么样的孔啊。最好能有图呵呵, ...

盲孔,内电平面可以设置网络,比方说是VCC还是GND,这个DRC是可以检查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盲孔,内电平面可以设置网络,比方说是VCC还是GND,这个DRC是可以检查出来的

咋不急呢,关机觉得无从下手啊哈哈。
那是不是对应的就有通孔啊,连接到底层的。
盲孔咋放啊,右键只有放置via,不分种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咋不急呢,关机觉得无从下手啊哈哈。
那是不是对应的就有通孔啊,连接到底层的。
盲孔咋放啊,右键只有 ...

添加过孔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添加过孔类型

会昌感谢,我看我还有没有钱了呵呵

网友:
同楼主一样,以前我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但不知怎么现在没有遇到过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使用全屏光标的时候,使用strech命令拖线的时候一旦不小心点到了焊盘或者其他无法拖动的东西后,光标就会消失,只能重新打开文件或者换用小光标箭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