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处理bmp图片

楼主(2012-07-26):
之前看有高手写的导入bmp图片功能可以识别bmp获得图片文字的外形,请问下各位高人可否用skill生成一副图片呢?Skill需要用什么方式来读写bmp图片数据呢?

网友A:
用skill生成图形请参考axlGRPDrwXXX相关函数,读写bmp信息应该不是由skill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kill生成图形请参考axlGRPDrwXXX相关函数,读写bmp信息应该不是由skill完成的

这是在网上下载的,可以仅用Skill就可以读取bmp图片,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实现的,大神们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在网上下载的,可以仅用Skill就可以读取bmp图片,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实现的,大神们看看?

bin没有密码

网友A:
经过几天认真研究,这个skill应该是这样工作的:
打开一个bmp文件的二进制编码进行遍历(bmp文件格式网上可以查到),查找黑色的区块位置,获取"线"信息,然后记录之,用skill将这些线创建出来

这样做的话外边缘可能会不够平整,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就无所谓了,如果要转shape应该需要更复杂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几天认真研究,这个skill应该是这样工作的:
打开一个bmp文件的二进制编码进行遍历(bmp文件格式网上可以 ...

谢谢这位兄弟的分析,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