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层叠设置skill

楼主(2012-07-26):
我把skill加载后,使用的时候出现图片上这个问题。不能成功设置。这个怎么办?

楼主:
晕 自己发的帖子图片都看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 自己发的帖子图片都看不到...

你是run 什麼名稱的skill,而Allegro 的版本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run 什麼名稱的skill,而Allegro 的版本是多少?

我把skill放在eda365skill 中去了。可以加载。使用有界面啊。单独添加层也可以,就是快速添加时候比如“sgps”就提示这个错误。allegro是16.3的,请问下是不时版本不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skill放在eda365skill 中去了。可以加载。使用有界面啊。单独添加层也可以,就是快速添加时候比如“ ...

應該沒問題,只是此skill好像只能在New Board file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沒問題,只是此skill好像只能在New Board file才能使用,

我试过了,还是不行。同样报错。大侠有木有适合16.3的版本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还是不行。同样报错。大侠有木有适合16.3的版本啊?

skill檔案名稱是什麼?我來試試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这里

我在V16.3也是有問題
>>>"sgps"
Noet: S:signal G:gnd P:power example:sgssps
Extract started ... command file is 'D:/Cadence/Data/layer.txt'.
Extract ended.
Script version: 15.2
>>set layer :"sgps"
Extract started ... command file is 'D:/Cadence/Data/layer.txt'.
Extract ended.
Extract started ... command file is 'D:/Cadence/Data/layer.txt'.
Extract ended.
Script version: 15.2
POSITIVE>TOP
END LAYER>BOTTOM
Script version: 15.2
E- Can't find window; form.xsection
E- Finish current command first.
E- Can't find window; form.xsection
E- Finish current command first.
W- Cannot exit current application
Loading cmds.cxt
t
Auto Setup successful!

但是在V15.7是正常的
>>>"sgps"
Noet: S:signal G:gnd P:power example:sgssps
Extract started: command file is 'D:/Cadence/Data/layer.txt'.
Extract ended.
Script version: 15.2
>>set layer :"sgps"
Extract started: command file is 'D:/Cadence/Data/layer.txt'.
Extract ended.
Extract started: command file is 'D:/Cadence/Data/layer.txt'.
Extract ended.
Script version: 15.2
POSITIVE>TOP
NEGATIVE>GND02
NEGATIVE>POWER03
END LAYER>BOTTOM
Script version: 15.2
Loading cmds.cxt
t
Auto Setup successful!

你可以改用裡面的skill看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4561-1-1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V16.3也是有問題
>>>"sgps"
Noet: S:signal G:gnd P:power example:sgssps

估计是不支持16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是不支持16版的。

你改用下面試試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4561-1-1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用下面試試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4561-1-16.html

权限不够。。。。下不鸟。 。帮忙转一下,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