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消除预拉线啊,高手们。救救我吧

楼主(2012-07-26):
地线铺了铜却还有预拉线啊,试了很多方法都去不掉

网友A:
我重新铺了遍,一下就没了

网友B:
把预拉线的颜色改成黑色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预拉线的颜色改成黑色就行啦

这我知道,有些确实没连的线也看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重新铺了遍,一下就没了

奇怪了
你有设置其他吗

网友:
没设置什么啊 还有个办法:CTRL+ALT+N 把GND移过去,选中GND后下面选NONE 就可以只隐藏GND了

网友:
在颜色设置栏对话框中把“connection"设置成黑色就行啦。   只有连接检测没有错误就行 ,不影响做板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软件的问题,有时候可以通过CTRL+M来试试,说不定可以搞定;有时候发现是铺铜的地存在连线时,可以选择删除几个有连线的过孔,再CTRL+M试试,或者再重新铺铜,如果还无法搞定我就把它藏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重新铺了遍,一下就没了

原来是软件出错了,我把数据重生成一下,再重铺就没事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