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更平滑

楼主(2012-07-26):
怎么样让布的线的拐角处是平滑的而不像下面图一样,请大侠指点!

网友A:
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opengl:勾选 disable opengl,然后关闭PCB,再重新打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opengl:勾选 disable opengl,然后关闭PCB,再重新打开就行了

不管用啊

网友A:
再在setup --design parameter--display--connect line endcaps打勾。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在setup --design parameter--display--connect line endcaps打勾。就行了

这次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