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 比对

楼主(2012-07-26):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办法方便的比较两个相似的Gerber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点评):
CAM350里,左边栏有Layer 层,展开,单独选择你要比较的两层(双击一个层,然后单击另外一层),比较方法是:设置两层颜色反差大些,拉动一层到另一层的上面或下面。。。。

网友:
到Cam350里面看,每每两个相同的层对比。

网友:
Altium裡的CAM也可以作出基本的比對
1.View/Views/Difference 兩邊都有的最後不顯示,只顯示兩邊獨有的

2.Edit/Composite Layer/Build Composite 加入兩層,第一個設置Dark,第二設置Clear(算是 A-B)
  再設置一個第二設置Dark,第一設置為Clear(算是B-A)
  利用A-B與B-A確認互相剪掉所留下的東西,就是多出來的

网友:
CAM350更专业,还可以检查错误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