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llegro与siwave的互连

楼主(2012-07-26):
请教下论坛里的高手,allegro里面还没layout完的.brd可以成功导入到siwave里面去呢?

楼主:
因为我有个未layout完的.brd在导入到siwave时,一直显示在转换状态,6个小时还在显示转换。。。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要是一直没有转换完,可以试着先导入ansoftlink然后再导入siwave试试

网友:
6个小时,你真有耐心呀。
从alink转一样会卡在那里,
直接关掉,到临时文件夹下,按时间排列,最后的那个anf文件,用alink打开即可。

网友:
用ecadtranslator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