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可以输出pdf文档吗?

楼主(2012-07-26):
我想把建好的元器件封装按1比1的比例打印出来,和实物做比较,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多谢!

网友:
里面是详细做法

网友:
    2樓大大分享的文件很詳細,感謝

楼主:
    非常感谢!我转成的PDF档,元器件的显示的颜色比较浅,打印出的不清晰,请问还有其他设置吗?

网友:
    因为要打印,我的做法是,下载个dpdf插件,把文件制作成dxf格式的cad文件,在cad上怎么修改都可以,例如颜色,层的显示等。也可以放大之类的。利用dpdf插件打印出来的效果就会很好。

楼主:
    在Cad中不能直接打印吗?

网友(2012-08-31):
    16.5可以直接输出PDF,16.3下的就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