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做过LNA的设计??

楼主(2012-07-26):
      小弟在做国标地面,碰到如何提高灵敏度的问题。现在一个比较行得通的方法就是增加LNA。型号为BFG425W,实际效果在UHF波段能够起到较好的放大作用,但在VHF波段,特别是50MHz~200MHz之间,性能还没有不加LNA的好。查看了他的datasheet,上面说可以支持VHF波段的。我在想是不是反射造成还是其他原因?哪位大虾给解释一下或者有更好的意见?再或者有更好的LNA选型?

网友:
发上图片看看你的layout,最好再标注点东西

网友:
LNA最重要的两个指标:

1.噪声系数:如果你分立的LNA噪声系数比主芯片里面的LNA NF要大,有可能变差,NF需要仿真和调试;
2.输入输出VSWR(S11,S22):就是你说的反射,这个你需要用网络分析仪测试几调试。

我看这个管子用于10MHZ是没有问题的,规格书只标明了40M以上的参数:

网友:
你两个频段离的这么大,应该是匹配问题造成,建议网络分析仪测量一下S参数

网友(2012-08-30):
频段夸度太大,需要针对匹配做出调整,而这,我认为很难!

网友(2013-03-24):
用BFG425W做LNA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你线路哪里没有匹配好,我们用这个晶体可以做到从50-2200MHz,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