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原理图导入PCB应用问题,求大侠帮忙

楼主(2012-07-26):
我的电路中,一个mcu的24个引脚同时连接相同功能的分立元件组成的相同电路,比如A0~A24,他们的电路都相同,只是接在MCU的不同引脚,网络不同。怎么样才可以实现我在原理图里,不用把24路分立的电路都画出来(因为如果把24路都画出来复制倒是很简单,但是这样的话那电路图不得好多张啊,而且还是一样的,好像给人感觉不太好),但导入PCB的时候还可以24路都有元器件。希望大侠帮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A:
画一路原理图,creat symbol from sheet,然后建个总图,在总图上放置24路symbol

注意元件标号的处理,还有symbol 端口的连接,然后导入PCB就可以了

也可以在PCB画一路,然后建立复用模块也可以,建议你用前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一路原理图,creat symbol from sheet,然后建个总图,在总图上放置24路symbol

注意元件标号的处理, ...

你好,我用的是AD9,在Design菜单下没有Create symbol from sheet ,但是有Create Component from sheet 但是我用这个创建一个Component 后可以当一个整体放,但是它包含的所有元件封装没有一同导入PCB啊,请帮忙再看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的是AD9,在Design菜单下没有Create symbol from sheet ,但是有Create Component from sheet 但 ...

baby!  here!

给我评点分,我还100+分到四级,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by!  here!

好,马上评,但是用了那个还是没有啊,导入PCB的时候没有封装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马上评,但是用了那个还是没有啊,导入PCB的时候没有封装啊!

你的原来的原理图还是要添加封装的,双击元件就可以添加封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原来的原理图还是要添加封装的,双击元件就可以添加封装了

我原理的原理图封装都已经添加好了啊,但是在总图里放置了几个后,导入还是没有封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原理的原理图封装都已经添加好了啊,但是在总图里放置了几个后,导入还是没有封装。

你可以打开symbol确认一下原理图,然后需要编译一下看是否有问题,编译是右击原理图第一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打开symbol确认一下原理图,然后需要编译一下看是否有问题,编译是右击原理图第一个选项

大哥,原理图确认呢,编译也没有问题,但就是导入没有封装啊

网友:
导入的时候有个ECO,你在那里点执行 ,顺便给截个图

楼主:
大哥,我一步步做的,就是不行,你看看图,我sheet1是一个电路,sheet2作为总图,在sheet2中放入sheet symbol后导入PCB的图为导入1和导入2,在导入1图中点击YES,进入导入2图,但是后边继续操作,还是不会有三组sheet1中的元器件封装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哥,我一步步做的,就是不行,你看看图,我sheet1是一个电路,sheet2作为总图,在sheet2中放入sheet symb ...

终于搞清楚了,原来那种思路就是所谓的多通道设计,附件文档供大家看看!

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和PCB多通道设计方法介绍-pkkong.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