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网表的时候有警告

楼主(2012-07-26):
部分提示如下
#1 Warning [ALG0051] Pin "VCC" is renamed to "VCC#2"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CY7C68013PQ128B , U1A: SCHEMATIC1, BUS (43.18, 116.84).
#2 Warning [ALG0051] Pin "GND" is renamed to "GND#3"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CY7C68013PQ128B , U1A: SCHEMATIC1, BUS (43.18, 116.84).
#3 Warning [ALG0051] Pin "AVCC" is renamed to "AVCC#10"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CY7C68013PQ128B , U1A: SCHEMATIC1, BUS (43.18, 116.84).
#4 Warning [ALG0051] Pin "AGND" is renamed to "AGND#13"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CY7C68013PQ128B , U1A: SCHEMATIC1, BUS (43.18, 116.84).
#5 Warning [ALG0051] Pin "AVCC" is renamed to "AVCC#17"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CY7C68013PQ128B , U1A: SCHEMATIC1, BUS (43.18, 116.84).
#6 Warning [ALG0051] Pin "AGND" is renamed to "AGND#20"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CY7C68013PQ128B , U1A: SCHEMATIC1, BUS (43.18, 116.84).
#7 Warning [ALG0051] Pin "VCC" is renamed to "VCC#26"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CY7C68013PQ128B , U1A: SCHEMATIC1, BUS (43.18, 116.84).
#8 Warning [ALG0051] Pin "GND" is renamed to "GND#27"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CY7C68013PQ128B , U1A: SCHEMATIC1, BUS (43.18, 116.84).
#9 Warning [ALG0051] Pin "VCC" is renamed to "VCC#43"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CY7C68013PQ128B , U1A: SCHEMATIC1, BUS (43.18, 116.84).
#10 Warning [ALG0051] Pin "VCC" is renamed to "VCC#48"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CY7C68013PQ128B , U1A: SCHEMATIC1, BUS (43.18, 116.84).
#11 Warning [ALG0051] Pin "GND" is renamed to "GND#49"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CY7C68013PQ128B , U1A: SCHEMATIC1, BUS (43.18, 116.84).
#12 Warning [ALG0051] Pin "GND" is renamed to "GND#58"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CY7C68013PQ128B , U1A: SCHEMATIC1, BUS (43.18, 116.84).
#13 Warning [ALG0051] Pin "VCC" is renamed to "VCC#64"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CY7C68013PQ128B , U1A: SCHEMATIC1, BUS (43.18, 116.84).
#14 Warning [ALG0051] Pin "GND" is renamed to "GND#65"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CY7C68013PQ128B , U1A: SCHEMATIC1, BUS (43.18, 116.84).
#15 Warning [ALG0051] Pin "VCC" is renamed to "VCC#68"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CY7C68013PQ128B , U1A: SCHEMATIC1, BUS (43.18, 116.84).
#16 Warning [ALG0051] Pin "GND" is renamed to "GND#80"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CY7C68013PQ128B , U1A: SCHEMATIC1, BUS (43.18, 116.84).
#17 Warning [ALG0051] Pin "VCC" is renamed to "VCC#81"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CY7C68013PQ128B , U1A: SCHEMATIC1, BUS (43.18, 116.84).
#18 Warning [ALG0051] Pin "GND" is renamed to "GND#93"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CY7C68013PQ128B , U1A: SCHEMATIC1, BUS (43.18, 116.84).
#19 Warning [ALG0051] Pin "VCC" is renamed to "VCC#100"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CY7C68013PQ128B , U1A: SCHEMATIC1, BUS (43.18, 116.84).
#20 Warning [ALG0051] Pin "VCC" is renamed to "VCC#107"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CY7C68013PQ128B , U1A: SCHEMATIC1, BUS (43.18, 116.84).
#21 Warning [ALG0051] Pin "GND" is renamed to "GND#116"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CY7C68013PQ128B , U1A: SCHEMATIC1, BUS (43.18, 116.84).
#22 Warning [ALG0051] Pin "GND" is renamed to "GND#125"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CY7C68013PQ128B , U1A: SCHEMATIC1, BUS (43.18, 116.84).

网友:
    零件包裝的pin 名稱不能相同 ,如果是gnd 重覆可以改成gnd_1,gnd_2 或是將pin的屬性改成power

楼主:
    好像不是这个原因吧,我已经在封装里设置成power了

网友:
    其实是所有管脚都不能重名,"VCC" is renamed to "VCC#68" 就是说软件自己将VCC重命名为了VCC#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