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层与板厚有关系吗?

楼主(2012-07-26):
请问大家,PCB的板层与板厚有关系吗?有的话是什么关系呢?还有画6层的板子(有BGA、QFP封装)一般都做成多厚的好呢?

网友:
一般板层越多,板越厚,但两者没有绝对的关系,因为还要看你的产品类型及信号线复杂程度和抗干扰要求。

网友:
板层与板厚有关系。比如板厚不够,可能中间的介质厚度就相对较薄。

载流能力也不够。

6层的板子(有BGA、QFP封装)如果忽略结构和的关系,最好是做1.6mm的厚度。

当然还得看BGA的pitch。如果pitch为0.8mm或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