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KILL如何使用通配符进行文件拷贝

楼主(2012-07-26):
    如题,我想做一个操作,我想把gerber文件夹里面的文件copy到另外一个文件外夹里,比如xxx-gerberout,记的有个这样的命令挺好用的

    COPY *.art ./xxx-gerberout,类似的功能,在skill里如何现实,我找到一个函数,但只能对单个文件copy有用:sigCopyFile()
    多个的没找到,求达人指点下,谢谢!

网友:
    试试
    1. shell("copy c:\\*.txt c:\\1\\")

网友:
    axlOSFileCopy
    axlOSFileCopy(t_src  t_dest  g_append)
    ⇒ t/nil

    Description
    Copies a given source file to a given destination with optional append.

    Arguments
    t_src Full path of the source file.
    t_dest Full path of the destination file.
    g_append Flag for the append function (t/nil)

    Value Returned
    t Copied file.
    nil Failed to copy file due to incorrect arguments.

    Example
    unless(axlOSFileCopy("~/myfile" "~/newfile" nil)
    axlUIConfirm("file copy FAILED") )

网友:
    想要用skill函数来完成通配符操作比较困难 axlOSFileCopy应该不支持通配符
    要是想写的话应该是这个思路,用相应的正则表达式字串来匹配替换通配符的"? *"  然后再用重新整理过的正则表达式去匹配相应的文件名,如果匹配上了就执行拷贝操作
    以下是几个能用到的函数
    simplifyFilename
    axlDMFileParts
    rexReplace
    rexMatchList

网友:
    getDirFiles 以及 rexMatchList 就可搞定, 但须了解简单的正则表达式基础。
    例如:获取当前路径下所有以cds_开头的文件
    rexMatchList("^cds_"   getDirFiles("."))
    大小写敏感哦, 之前需统一文件大小写a =   mapcar( 'lowerCase  getDirFiles("."))
    或者直接使用foreach 和 rexMatchp 搞定, 简单好懂
    Copy的方法就是上楼兄弟说的axlOSFileCopy

    看看二楼的兄弟实在, 哈哈, 如果不专玩SKILL, 那个方法最简单, 就是会闪黑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