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等长问题

楼主(2012-07-26):
我现在有一块板子,差分线等长时遇到了点问题:芯片端有pin delay, 到接口端也有pin delay,中间有去耦电容,layout时按分段等长布线,未管控总等长,我的问题是这样做行不行?是不是也要管控总等长?总等长是不是要加上两端的pin delay?
速度是6G,分段等长要求<5mil,所以若不管总等长,结果会有>20mil情况,这样做板子基本上是不能用了吧?
有点着急加担心,高手们指点啊

网友A:
    差分线不是首重等长吗?只做分段,总长不相等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线不是首重等长吗?只做分段,总长不相等不行吧。

    感谢回帖,恩,是的,查了intel的资料,总长也要在5mil内,分段等长后,总长也要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