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个出GERBER问题???大家再来看看。

楼主(2012-07-26):
我有画过三片板子,出GERBER时不能选check database before artwork这一项,选就会跳出错误提示框。警告:“database has error, artwork generation canceled. please run dbdoctor”.原后我就到tools---database check里面按照提示做,直到检查所有OK为止,原后我再去出GERBER,发现还是一样出现这个错误提示,最后我只能不选check database before artwork项来出GERBER.每次出完GERBER以后我还是会去找原因,我的方法是一点点的去删元件或铜皮,看谁可疑就删谁,每删一次我就出一次,直到找原因为止。三次错误有两次是删铜就好了。大家碰到这种情况是怎么解决的???上来说说,谢谢!!

网友:
你的PCB中使用了大量的动态铜,,建议出GerBer的时候把正片的铜变成静态的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A:
可以试试update一下铜皮。用dbdoctor多弄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update一下铜皮。用dbdoctor多弄两次。

不明白你所说的??

网友:
或者有个简单的办法~~如果铜皮都是动态的,就把所有铜皮打开,然后用移动命令,选中所有铜皮,输入ix 0 0回车。这就把所有铜皮都更新了一遍。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