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帮我吧!为什么会证书出错!帮我看看吧!

楼主(2012-07-27):
麻烦大家帮帮我吧!为什么会证书出错!帮我看看吧!

大家帮我看看,为什么安装了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呀!麻烦大家帮我看看吧!我是找个安装说明上面安装的呀!

大家帮我看看,为什么安装了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呀!麻烦大家帮我看看吧!我是找个安装说明上面安装的呀!

网友A:
没破解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破解好

那里没有破解好呀!能不能解答下呀!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里没有破解好呀!能不能解答下呀!谢谢啦!

你安装之前要首先详细阅读安装方法,其中就有破解步骤

一般没破解成功要把软件彻底卸载了然后重新安装,卸载的时候用360或优化大师卸载,把注册信息之类的要清楚干净,不然容易依旧破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