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AD10PCB中如何快速查找元件且高亮?

楼主(2012-07-27):
如题,请在线的朋友帮回复一下,谢谢!

楼主:
J+C  输入时可以指到指定序号的元件,但不高亮和 ZOOM 到屏幕中间,请教一下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J+C  输入时可以指到指定序号的元件,但不高亮和 ZOOM 到屏幕中间,请教一下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谢谢 ...

你知道了啊

也可以在pcb面板的component里面直接输元件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J+C  输入时可以指到指定序号的元件,但不高亮和 ZOOM 到屏幕中间,请教一下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谢谢 ...

here !  给我评点分,差100+到四级   THS!

网友A:
引用 楼主:
J+C  输入时可以指到指定序号的元件,但不高亮和 ZOOM 到屏幕中间,请教一下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谢谢 ...

J+C查找元器件的时候会有两种情况...如果你查找的元器件在你当前的显示画面中的话,鼠标会直接跳转到你查找的元器件正中心....如果你查找的元器件不在你当前的显示画面中,就会直接跳转到查找的元器件并ZOOM到屏幕中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J+C查找元器件的时候会有两种情况...如果你查找的元器件在你当前的显示画面中的话,鼠标会直接跳转到你查找 ...

我是说怎么分数一下到900+了哦,找了半天原来是你啊。快了快了,到四级就赶上你了 哈哈

楼主:
谢谢两位高手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