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 update DRC 以后软件总就卡在那了 不能继续下去了 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2-07-27):
allegro16.3 update DRC 以后软件总就卡在那了 不能继续下去了 求大神解决

网友A:
不会是显卡不行吧。要不增加内存条4g一根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显卡不行吧。要不增加内存条4g一根的那种。

应该不是 发给同事也是这种情况 怀疑是有地方设置什么了

网友A:
把shape设置为no full shape试试看

楼主:
你说的 怎么设置  no full shape是啥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shape设置为no full shape试试看

你说的 怎么设置  no full shape是啥意思啊

网友:
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shape\no_shape_fill 勾选

网友A:
这是15.7版本的。你的版本不知道。如果是16.3的话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15.7版本的。你的版本不知道。如果是16.3的话再发

呵呵 谢谢 这样还是不行

网友:
如果删除铜没有问题的话,就说明你的shape有问题。需要仔细检查,是在没有shape的情况查找。
打开 STACK-UP 中的BOUNDARY层。仔细查找。drc中应该也有提示的,比如说UNASSIGNED SHAPE的数量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