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配置问题

楼主(2012-07-27):
请问当切换已设定好的配置时,出现如图红框的讯息代表什么意思呢?谢谢

网友A:
你颜色配置的层数和现在工作的层数不对应,可能是配置文件时4层的 而你工作区的是两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颜色配置的层数和现在工作的层数不对应,可能是配置文件时4层的 而你工作区的是两层的

感谢解答~~

网友B:
这个只是是说你原来的颜色配置的层名字和现在的文件层名字不一样

比如原来第二层是L2,但是现在第二层是BOTTOM

但是也不单单是电气层数的不一样会出现这个对话框,比如你把非电气层第7层命名为  Layer_7  保存颜色配置,在新建一个文件把第7层命名为   L7  ,虽然电气板层都一样,但是还是会出现这个对话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是是说你原来的颜色配置的层名字和现在的文件层名字不一样

比如原来第二层是L2,但是现在第二层是 ...

清楚的明白,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