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一次性隐藏修改ORCAD的Value属性

楼主(2012-07-27):
求助:怎么一次性隐藏修改orcad的Value属性

网友:
一页一页修改的方式:  打开某页,按CTRL+F => part => *,选中当前页所有器件,再点右键,选属性,在弹出对话框中选Value標籤,然後點按 Display ,然後選擇 "隐藏" 即可。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选择原理图,右键edit project ...,选择value行,右键edit 将里面的内容变成空格就可以了啊

网友:
3楼说的,和2楼提供的连接是指原理图编辑的,我指的是库文件,直接修改库文件的元件。谢谢

网友:
发错了,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2012-08-27):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选择原理图,右键edit project ...,选择value行,右键edit 将里面的内容变成空格就可以了啊

变成空白? 那以后想恢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