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 Lumped port 仿出来的S11怎么是插损的曲线?费解

楼主(2012-07-27):
       HFSS仿真设置的是Lumped port ,结果仿真得到的S11是插损,S21反而是回损,
边界设置的是辐射边界,可能是什么问题呢?下图是S11的曲线,你看出来了吗?

网友A:
就一张图咋能看出什么问题呢,我们也费解哦,建议多提供点资料,最好能有工程档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张图咋能看出什么问题呢,我们也费解哦,建议多提供点资料,最好能有工程档案

工程文件:

只加了一个端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程文件:

我把工程一些设置稍微改动了下,你跑看看,一共加了4个端口,即一对差分线。

另外给点个人建议,像这种点尺寸结构比较大,均匀的传输线模型用HFSS跑实在是太浪费时间,而且很有可能跑不出理想的结果,用SIWAVE性价比更高些,时间和精度上基本都能满足要求。由于结构太大,HFSS在初次划分网格时就会报错了,而且要是同时下12个PORT的话,软件会考虑各个端口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无疑加大了计算量,电脑会跑的吐血的。所以我只选择工程里一对差分线做仿真,其余的删去,减小尺寸大小。其余的走线可以分次提取S参数,最后放在一起对比,这样既减少了时间又保证了仿真的结果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