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小白问题:ADS和CADENCE在仿真方面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2-07-27):
如题。 在哪可下到ADS?

网友A:
ADS版图对cadence PCB的支持比较好,可以直接导入其文件。

安装程序安捷伦官方网站下载,去论坛下载和谐文件:
http://edocs.soco.agilent.com/di ... ds-latest-downloads

ADS2011.10是最新版本,但是不支持如NXP  NEC等有源器件的库。
如果需要用到这些元件,那就要下载ADS2009U1。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2014-12-04):
引用 网友A:
ADS版图对cadence PCB的支持比较好,可以直接导入其文件。

安装程序安捷伦官方网站下载,去论坛下载和谐 ...

可是怎么下载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