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2012-07-27):
在这个电路中为什么隔段时间就会烧坏三极管呢?希望高手帮忙分析下。谢谢!!!

楼主:
怎么大家找不出问题吗?产品过一两个月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找不出原因。期待高手!!!

网友:
可能是你的三极管功率小了,换一个大电流的三极管或者更换大的封装

网友:
R75换成1M的

网友A:
这个电路真强,直接电阻降压。。纳闷既然电阻降压为什么还要加MOS管呢?
这个电路问题在于 容易工作在放大区,导致烧毁三极管。。
这个要不想烧三极管办法有, 不用提高电阻。 直接将1。2V 基极升压到5V 保证肯定不烧。

网友:
这个电路用在什么上的?如果是特殊应用,我没话说。
但正常来说,这个设计问题太大了,像高中生设计的电路。
直接电阻降压。。纳闷既然电阻降压为什么还要加MOS管呢?
这个电路问题在于 容易工作在放大区,导致烧毁三极管。。
这个要不想烧三极管办法有, 不用提高电阻。 直接将1。2V 基极升压到5V 保证肯定不烧。

网友:
芯片上电次序.1.2V先上电,然后控制3.3V上电.在9013与G极间串一个电阻,在G极对地加一电容。

网友:
猜的没错是个电平转换电路吧,可以检查下是否是9013饱和过深引起的,可以尝试将R99改为390K,或者减小R74的值,使9013退出深饱和为好

网友:
应该在R75到9013的集电极再增加一个电阻

楼主:
多谢大家指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真强,直接电阻降压。。纳闷既然电阻降压为什么还要加MOS管呢?
这个电路问题在于 容易工作在放大 ...

我这个电路是1.2V先上电然后控制3.3v上电的。

网友:
这个电路原理上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确实可以把R75的阻值再调大点!!!

网友:
R99一定要大一些,三极管b级的电流一般都是u级

网友:
电路没什么问题,看看工厂的漏电,ESD和焊接曲线

网友:
主要还是考虑换供应商,或换型号

网友(2012-10-06):
三极管的C极串个电阻7 `% r* e  H$ K3 q3 G

网友:
    10U/10V的去了,或才是换个104

网友:
    估计是工作在放大状态了,超过了三级管集电极可承受的电流;

网友:
    是9013烧,还是那个mos管烧啊

网友:
    把R75电阻改大点,我想是三极管过流了,才会损坏。

网友:
    建議不要安裝 C52 10uF/10V

网友:
    加大R99至220k~1m,减小IB试试

网友:
    高手如云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