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p没反应,请高手解答一下,急!

楼主(2012-07-27):
我在设计一ku板。设计到半道上,发现不能打开drp。
"输入drp后,运行检测,但是到10%的时候就停在那里,移动鼠标,说软件停止响应。
后来打开一个简单的电路图,就能打开drp。I键检测也没有错误?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情?

网友A:
导出低版本,再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低版本,再导入

用2007.2都不行啊

楼主:
急等高手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急等高手回复

再低一点,3.0版本,不行就整版导出到DXF再导入

楼主:
老兄给个qq号,我传文件给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低一点,3.0版本,不行就整版导出到DXF再导入

主要是很急,下载软件来试来不及,老兄给个qq号,我传文件给你帮我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

网友B(2012-11-14):
终于找到症结所在了,在OPTION-ROUTING-把SHOW TACKS勾上,再到板上看那些电源和地线,有很多那种毛刺线状的在线的周围,就是这些线的问题,把这些线删掉之后就OK了,我是用这种方法解决了,供大家参考。

网友(2015-05-20):
引用 网友B:
    终于找到症结所在了,在OPTION-ROUTING-把SHOW TACKS勾上,再到板上看那些电源和地线,有很多那种毛刺线状 ...

感谢啊。。。终于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