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 2007导出gerber,到CAM350打开时,转出DXF道CAD里面,坐标原来是86.75变成8...

楼主(2012-07-27):
pads 2007导出gerber,到CAM350打开时,转出DXF道CAD里面,坐标原来是86.75变成86.4799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这种细小的误差应该是不会出现的,你自己检查一下是不是标注的位置不对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细小的误差应该是不会出现的,你自己检查一下是不是标注的位置不对导致的。

只能把CAD的精度改成三位小数了